问个关于光耦的问题

楼主(2007-09-06):
光耦的作用是隔离.那信号为什么需要隔离?那什么信号需要隔离?
请知道的同志讲一下,谢谢!

网友:
我做过一个DCDC电源模块,用的是光藕,其作用就是输出电压发生变化时通过光藕的电流发生变化,于是光藕发出的光发生变化,然后输入端的光藕接受端电流发生变化,影响电源控制芯片的一个输入端,然后自动调整输出
作用就是这样的
呵呵

网友:
上百度搜11!!!!!

网友(2008-01-28):
光藕的作用是不是主要是为了让低电压和高电压有一个地的隔离阿?

网友(2009-09-04):
42.5V DC输入需要隔离..国际标准...

网友:
在开关电源中 使用光耦反馈控制,使得输出电压,电流稳定.隔离是安全的需求,比如开关电源的热地与冷地之间具有电势的,如果不隔离对人体不安全.最初的耦合也有变压器耦合的,但是光耦具有体积下,反应灵敏等优势,所以现在都采用光耦反馈控制了.

网友(2009-10-21):
回复 网友A:

一是安全,隔离高压和低压
二是降噪,隔离不同性质的回路

网友:
信号为什么需要隔离?这问得比较有意思。
能不隔离当然就不去隔离了,费那劲干吗?隔离都是在不得不进行的情况下才进行的,比如说行业硬性要求或是为了性能要求

网友:
一般用于电源隔离和地线的隔离

网友:
高低电压隔离,起到防干扰,隔爆等目的

网友:
为了隔离电源与电源之间   防干扰

网友:
低压电流控制高压电流 可控硅上用的多

网友:
个人的感觉主要是电压隔离和噪音隔离。实际上有些场合不一定非要光耦的。

网友(2010-01-26):
主要是用于通讯的双方电压差太远,并且一般是有安规要求的电压网络

网友:
没一个说的明白的。唉。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