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的PIC18F6390读外部E2PROM的问题

楼主(2007-09-06):
PIC18F6390读取外部E2PROM,使用的是I2C通信,SDA与SCK的上拉电阻时3.3K的,E2PROM是ATMEL的24C02。大批量生产时发现有些板子会发生不能读E2PROM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是EEROM的问题,再有pic使用IIC时要先设置成普通IO口再设置为IIC;

楼主:
我找了一块电路板,我不断开电源关电源,这块板子有时可以读EPROM,有时又不能.我还用示波器查看了SDA线,不能读的EPROM的时候没有波形.难道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速度问题呀,有些24c02读取速度较慢

网友(2014-09-11):
I2c bus 的 pull-up resistor 換看看.

网友(2015-11-23):


网友:
timing 不對吧 ??!

网友(2016-06-11):
回复 楼主:

    spspspspsspspspsp

网友(2017-01-18):
批量生产各种问题暴露。。。

网友(2017-02-21):
調整Pull High電阻或I2C時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