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我看看我的LAYOUT的错误出在哪儿了,好么?

楼主(2007-09-06):
【求助】大家帮我看看我的LAYOUT的错误出在哪儿了,好么?

我的毕业论文是在Cadence上做一个LNA,本来图做好了,仿真也完成了,这个礼拜就
要交实习报告了,老师昨天才通知我,要我再做个LAYOUT,然后把仿真结果对比一
下,可是我之前一点儿都没学过 LAYOUT,做出来的东西错误一大堆,我也看不懂,已经没有太多
的时间去翻资料了,还请各位哥哥姐姐帮帮我啊!!!
错误如下:

# errors Violated Rules
2   ERC Warning : Latchup rule LAT3 distance s/d diff ngate net_subtap > 20
1   Figure Causing Multiple Stamped Connections
1   Figure Having Multiple Stamped Connections
4   Label/Pin is on a net with a different name
1   M1R1 Minimum density of MET1 area [%] =30
1   M2R1 Minimum density of MET2 area [%] =30
1   M3R1 Minimum density of MET3 area [%] =30
1   M4R1 Minimum density of MET4 area [%] =30
1   POC1 Minimum POLY1 to DIFF spacing = 0.2
13 Total errors found

网友:
一个net上标注了四个不同的label。对照一下原理图,再看看版图就好了。
另外的是金属密度的错误,小规模电路先不去管它,又不去tapeout。没有关系。

网友:
是的,透过calibre-DRC,他会将错误之处显示,再点选该座标,前往修改即可。
而Density的错误通常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
13各错误都需要修改,对照厂家的规则手册改,

网友:
正如楼上这几位所说,都是很简单的规则错误,参考一下所用工艺的design rule,很容易就改过来了,至于金属密度的问题,如果是整个版图的一部分可以先不用考虑,如果要对这个版进行post simulation的话,还是要全改过来的,努力啊,问题并不大,很容易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