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像加解扰

楼主(2007-09-07):
向各位请教个问题
我要作个图像加解扰系统
我想了具体平台的搭建 就是摄像头通过saa7113进行a/d转换,数据流进入fpga后,用sram或sdram做个乒乓操作存储,然后再读出时进行加绕,之后数据是直接到saa7121进行d/a转换,通过电视机显示出来.
之后再把加绕后的模拟图像数据经过刚才那个平台在走一遍,只是通过fpga是做个解扰模块,最后在把解扰后的模拟图像在电视上显示出来
大家认为可以吗?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要ad,da; 直接通过pc camera不行吗?
通过ad后是BT656的数据格式,里面有同步信号,最好不要影响同步型号,两次转换后图像效果不会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