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忙关于PLL的问题

楼主(2007-09-07):
最近要设计一本振,选的片子为ADF4107,但它的电荷泵只支持到5V,而VCO的调谐电压为2-12V,我选用的有源运放为AD823,运放要用多大电压,是不是可以套用AD的PLL设计软件的推荐有源滤波电路?

网友:
你的VCO调谐电压2-12V,那么环路滤波器的供电当然要大于12V了。

网友:
正学习PLL,欢迎高手过来指点

网友:
我也要解决这类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PLL回复

使用ADI的仿真软件adlsim仿真PLL能够达到仿真水平,关键在于你怎样处理PLL的地,运放选好一点的,如AD797或LT1128等

网友(2008-01-27):
請高手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