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ms320f2801的ePWM设计

楼主(2007-09-07):
我在做ePWM设计中出现了一个很怪的问题:我的硬件系统外部晶振输入10MHz,经过PLLCR和CLKDIV 得到CLKIN为10*8/2=40MHz,在ePWM外设模块中又经过4分频变为10MHz,设置TBPRD为500,我觉得这是ePWM的中断的频率应该为10K,可是在测试时好像是2000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线吐血急等各位高手给予指导。

qq:79541484
emall:gzfmail126@126.com

网友(2010-02-04):
在2812使用EV的时候可以直接写EVx.ACTRx直接控制PWM输出的强制高、强制低,在使用ePWM的器件上应该怎么配置,从而可以强制高、强制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