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各种DAC的错误纠正或校准的方法

楼主(2007-09-07):
请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
校准和错误纠正

是在WAFER级修调?
还是在后端做数字处理啊
感觉输出数字信号数字处理的话 在于DAC的线性性如何
能改改增益误差和偏移误差吧

网友:
这个话题太宽泛了, dac的校正方法太多了,
你可以把你遇到的具体问题提出来

楼主:
在学习中,想总结理顺头绪,毕竟没有实际做过设计或留片。
trimming应该是wafer级,但精度有限。不知能做到多少位分辨率。
current DAC有DEM法来平均单位电流的mismatch,还有自校准法(电流元每一定周期校准一次)。
但这些好像都是校准DAC的static performance。

不知容性或电阻性DAC有些什么后端数字信号校准。有没有校准dynamic performance(比如提高SDNR等)的技术。
或者推荐几篇这方面的文献

网友:
dem不是为了静态特性,
很多时候是为了提高sfdr,dem是个热点很多地方都会用到,很有用.

引用 楼主:
在学习中,想总结理顺头绪,毕竟没有实际做过设计或留片。
trimming应该是wafer级,但精度有限。不知能做到多少位分辨率。
current DAC有DEM法来平均单位电流的mismatch,还有自校准法(电流元每一定周期校准 ...

网友:
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2010-07-20):
nice,thank you very much mr

网友:
have a look
thx

网友(2010-09-08):
题目有点儿大了。

电压型的校准?
是电流型的自校准?
误差平均?

网友:
很不错的理解,谢谢。

网友(2013-06-12):
最近在做一个电阻电容式的12bit的DAC,很苦恼的在想校准算法ing。。。。。。。希望大牛能支支招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bit不太需要校正。校正一般14bit以上用得比较多

网友(2014-02-28):
最近也在研究DAC中的DEM,分享个论文

网友(2016-06-02):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些校准都有什么特点,能讲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