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电路用ATPG生成高故障覆盖率的PATTERN比较熟悉的

楼主(2007-09-07):
请教数字电路用ATPG生成高故障覆盖率的PATTERN比较熟悉的

网友:
不知你的问题是啥,请说明!!

网友:
synopsys有专门的工具可以生成的。你找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7-11-14):
在网叶里收索一下,可以找到你要得资料

网友(2008-02-03):
Yes, TetraMax..
write out .wgl file再轉成各家Tester 的format都很常見.

网友(2009-07-09):
用  Tremax  工具

网友(2010-08-31):
有没有TETRMAX工具的使用说明啊

网友:
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

网友(2010-10-01):
Please refer to the below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