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cadence中电路如何画总线?

楼主(2007-09-07):
请问如何在电路中画总线?比如说我需要一个8bit的输出,如果一根一根画,在symbol中会有8根线,如果用总线的形式,就可以仅用一根就可以搞定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请教各位!

网友:
把输出写成out<7:0>就行了, 连线的时候标label,也标成这种形式.

楼主:
再弱问一下

楼上的意思是把Wire命名为:out<7:0>么?然后外面怎么连接呢?如果我外面要分别连到8个不同的模块是不是把外面的wire命名为:
out<0>, out<1>,out<2>,out<3>,out<4>,out<5>,out<6>,out<7>?

楼主:
好的,多谢指导,我已经搞定了!谢谢!

网友A:
哥们,你把你怎么 解决的 也 写一下嘛,也让别人 了解 一下,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
没错,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把Wire命名为:out<7:0>么?然后外面怎么连接呢?如果我外面要分别连到8个不同的模块是不是把外面的wire命名为:
out<0>, out<1>,out<2>,out<3>,out<4>, ...

网友:
symbol也可以一样使用这种带宽度的格式,即pin的名字也可以取为Out<7:0>,请注意高低保持一致以免出错

楼主(2007-10-21):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把你怎么 解决的 也 写一下嘛,也让别人 了解 一下,共同进步,,谢谢

把Wire命名为out<7:0>如果外面要分别连到8个不同的模块把外面的wire命名为:
out<0>, out<1>,out<2>,out<3>,out<4>,out<5>,out<6>,out<7>
另外,所建立的symbol中的PIN也要写成相应的8位方式,就是这样啦!

网友(2011-09-09):
正好用到,谢谢

网友:
正解,还有更复杂的命令方法,详见 schematic composer user guide

网友(2012-02-12):
2楼正解~~~

网友:
受益匪浅呀!

网友(2012-11-17):
对我也很有用!谢谢了!

网友(2015-06-09):
刚好用到,感谢分享

网友(2015-09-16):
好受教了哈哈哈

网友(2017-03-29):
仿真的时候,如何给它们赋值啊

网友(2019-04-26):
输出写成out<7:0>, 连线的时候标label

网友:
总线仿真时候怎么分开看,全部是一根线上

网友(2020-06-04):
引用 楼主:
把Wire命名为out如果外面要分别连到8个不同的模块把外面的wire命名为:
out, out,out,out,out,out,o ...

左边的四个输入,右边有16个输入,请问给左边输入添加激励和右边添加负载的时候怎么画呢 ...

左边的四个输入,右边有16个输入,请问给左边输入添加激励和右边添加负载的时候怎么画呢 ...

网友:
请问上面的那个图怎么给左边加激励,右边加负载呢?

网友(2022-05-24):
借楼求助,如果一个模块输出为Y<3:0>,有5个一样的模块,模块的instance name谢伟I0<4:0>,这时候的Y输出怎么标注呢?Y<4:0>*<3:0>吗?原理图试了下,不行呢

网友(2023-09-21):
你好,请问在symbol中如何画成总线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