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得出BER与distance的关系

楼主(2007-09-07):
各位WLAN的高手,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在UWB的系统仿真的文献中,经常提到一个BER VS distance的曲线图,我不知道这个图是怎么生成的,是直接将发送功率与传输距离的关系添加到已有的信道模型中,还是需要其他的方法,因为现在信道模型只包含一些统计参数,没有实质性的反映距离的参数,若要实现误码率与传输距离的关系,在matlab simulink中应该怎样添加距离参数呢。

     希望有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除了考虑多径衰减外,再考虑:path loss factor, 一般来说表述为 10*n*log10(distance), 其中n 是衰减系数,在uwb中取n=3,distance 单位是meter。用的时候,就是一个乘性因子,比如,distance =1 m, 就和不考虑path loss factor 一样,但是当distance>1m, 就有区别了。

网友(2008-04-02):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