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比例器

楼主(2007-09-07):
我的这个反相比例电路怎么不能实现功能呢?
运放是自己弄的,开环增益70db左右,相位余度也有60-70的样子。
按照比例电路应该有 vo=-(R2/R1)*vin
这个指的的是小信号还是大信号啊。 我是按照大信号来做的,输入电压在0-3v之间扫描也没出现vo=-(R2/R1)*vin 。
我这个运放是单电源 3v 供电。 是不是双电源的运放才能有比例功能啊?要不怎么vo肯能是负值呢。
根据那个想法,我接成 同相比例电路 , 那个也没有预想的结果。
我是新手, 下面是我的 spice 内容, 希望各位高手,给小弟指点一下。
*t1
vdd vdd 0 3

xam 0 1 vdd 0 out amp
v1 2 0 1.3
*.tran 1u 600u
*.plot tran v(out) v(1)
r1 1 2 2k
r2 1 out 4k
cl out 0 15p
rl out 0 1meg
.op
.dc v1 0 3 .1
.plot dc v(out)
*.ac dec 100 1 1g
*.plot ac v(out)
***********inp inm vdd gnd out****
.subckt amp 3 2 6 0 8
mi 1 7 0 0 nmod l=.5u w=3.8u
m1 4 2 1 0 nmod l=.5u w=18.7u
m2 5 3 1 0 nmod l=.5u w=18.7u
m3 4 4 6 6 pmod l=.5u w=10.5u
m4 5 4 6 6 pmod l=.5u w=10.5u
m5 8 5 6 6 pmod l=.5u w=132u
m6 8 9 0 0 nmod l=.5u w=37u
cm 5 10 1p
rm 10 8 2k
*v2 2 0 1.3
*v3 3 0 1.3
v9 9 0 .93
v7 7 0 1
.ends
.model nmod nmos(LEVEL=1 VTO=0.7 GAMMA=0.45 PHI=0.9
+NSUB=9E+14 LD=0.08E-6 UO=350 LAMBDA=0.1
+TOX=9E-9 PB=0.9 CJ=0.56E-3 CJSW=0.35E-11
+MJ=0.45 MJSW=0.2 CGDO=0.4E-9 JS=1.0E-8)
.model pmod pmos(LEVEL=1 VTO=-0.8 GAMMA=0.4 PHI=0.8
+NSUB=5E+14 LD=0.09E-6 UO=100 LAMBDA=0.2
+TOX=9E-9 PB=0.9 CJ=0.94E-3 CJSW=0.32E-11
+MJ=0.45 MJSW=0.3 CGDO=0.3E-9 JS=0.5E-8)
.end

网友:
输出结果是多少啊?

单电源这个记得要加直流偏置
  作为放大用,你还是用双电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