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永磁同步电机正反转控制

楼主(2007-09-07):
最近在做PMSM的矢量控制,用的是SVPWM,可是看了不少资料都没有说明如何控制电机的正转和反转,个人感觉是在SVPWM中控制扇区的选择顺序,从而改变磁场旋转方向,可是具体如何控制,通过哪些量来改变?好几天一直没弄明白,请各位老师指点,或者有相关的资料,方便的话请发到我的信箱:oexf@163.com,或加我的qq:29189553,注明“正反转”,万分感谢!

网友:
你只要改变发的矢量的旋转方向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复杂。

楼主:
非常感谢ywb老师,您说的“改变发的矢量的旋转方向“,我没有太明白。我理解是不是改变交轴电流iq的方向,具体控制中由于iq是通过转速偏差再PI调节后得到的iq给定量,那么是不是让给定转速为负就能够实现电机的正反转控制?
还请ywb老师再次不吝赐教,谢谢您了!

网友(2007-11-20):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好资料

网友(2010-11-28):
期待中.....我也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