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ISE9.2i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7-09-07):
从xilinx的网站上下载的,共有3个压缩文件,WebPACK_SFD_92i、ProgTools_SFD_92i、WebPACK_92i_WebInstall分别是1.7G、740M、17M不知道是只安装第一个呢,还是三个都要安装,安装在同一目录下么? 另外WebPACK_92i_WebInstall我点击安装的时候好像安装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xilinx的网站上下载的,共有3个压缩文件,WebPACK_SFD_92i、ProgTools_SFD_92i、WebPACK_92i_WebInstall分别是1.7G、740M、17M不知道是只安装第一个呢,还是三个都要安装,安装在同一目录下么? 另外WebPACK_ ...

官方网站下的没什么意思哦,用惯破解的了

网友:
WEBPACK并不是ISE

网友:
ISE7.1还没用溜呢,怎么都出9.2i了...

网友:
别安装WebPack,支持的器件不全。

直接下载破解版,主要是一组16位的破解码找到就行了。

网友(2008-04-22):
电驴上有的,有点大,慢慢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