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小弟问个很才的问题。

楼主(2007-09-07):
在带隙基准电路中,用到的三极管的B_E节的压降为什么和参数中给的Vje不相等呢?
模型中的是0.75V,但是仿真中的值确实0.580v。那么和用公式计算的基准电压相差很大。
公式中不是都用的是0.75吗?Vref=Vbe+kVt

谢谢各位

网友:
在公式推导中 一般Vbe在0.65V以上,故输出带隙电压为1.255V左右
但在实际中,工艺的不同会使上述值变化,我用的工艺 当0温度点在27度时,输出电压只有1.203V(Vbe0.6V左右)
如果一定要实现1.25V,可以考虑牺牲温度系数或者改变带隙结构。

网友(2020-07-13):
改带隙结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