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平转换的知识

楼主(2007-09-08):
  例如在一个eeprom中,读写擦的操作需要用到不同的电压,所以必须有一个转换电平的电路,小第是新手,请各位大人帮忙介绍一些有关电平转换电路的知识,或者提供一点参考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从高到低稍微简单一点,从低到高可以用到charge pump

网友:
这样的数字电路应该有两种电源电压吧?如1。8V和3。5V

数字信号1。8-》3。5 用level_up

3。5-》1。8反向器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讲解,我现在知道应该用charge-pump电路

网友(2007-12-02):
一般EEPROM模块都会嵌入一个电荷泵的

网友:
charge pump

+ level shifter circuit

网友(2008-03-03):
有meiy偶跟具体

网友:
最好给出结构

网友A:
这是其中的一种比较简单的结构。

网友:
能解释一下图吗,谢谢

网友:
左侧的反相器使用的是较低的电源电压,右侧反相器及那几个MOS管组成的电路是接较高的电源电压。
M0和M1的栅总是被一高(VDDLo)一低两个电平驱动,一ON一OFF。设M0-ON、M1-OFF,则M2的栅被M0拉到较低的电平,使M2-ON,这又会驱动M3的栅到高电平(VDDHi),使M3-OFF,M3-OFF会使M2的栅被M0进一步拉到地,M2完完全全地ON。
M2和M3之间的正反馈使输出不会是一个中间状态。

网友:
如果是做芯片用CHARGEPUMP 可以产生高压,如果是使用芯片,用LM317做一个控制分压比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记得eeprom的编程电压比较高吧!
可能要5V以上吧,以前那种单片的eeprom好像要15V的擦写电压?有点忘记了
反正按照现在的工艺如.18um的电源电压1.8/3V好像不够
因该需要voltage booster电路才能完成
典型的有charge pump电路,dickson升压电路
哦,偶最近在弄一个LCD驱动电路,也是需要升压
如果需要把电压提升的很高,就需要多级升压才行
就知道这些皮毛而已啦

网友(2009-06-29):
不知楼主,还有没有在做EEPROM?
我现在做的EEPROM中的Charge Pump是全PMOS的16级链。

网友:
电平转换需要两组电源电压的

网友:
很显然,charge pump!

网友(2010-05-21):
牛人很多啊,学习啦~~

网友:
牛人很多啊,学习啦

网友(2011-04-26):
留爪一下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A:
这是其中的一种比较简单的结构。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