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仿真结果是怎莫回事?来帮帮忙吧!!!

楼主(2007-09-09):
这样的仿真结果是怎莫回事?来帮帮忙吧!!!谢谢了 !!!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B[0]"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A[0]"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B[1]"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A[1]"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B[2]"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A[2]"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B[3]"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A[3]"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B[4]"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A[4]"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B[5]"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A[5]"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B[6]"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A[6]"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B[7]"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A[7]"
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ADDER8B|CIN"

网友:
这个是向量定义的问题!

你自己检查一下输入输出的定义是否对?数据类型定义正确?

网友:
lou

.vec文件的格式不对吧?!

网友:
在你的波形向量文件没有对应的输入信号

从你给出的信息,我推测你使用的是Quartus在做波形仿真,如果是的话,那么该信息说明你建立的波形向量文件中没有对应的一些信号(对应着警告信息中那些信号名),只要加入这些信号并施加激励就行了,是在找不到原因,就重新建立一个波形向量信号。如果你不是使用Quartus的波形仿真工具,那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