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体振荡器振荡的初始条件的设置

楼主(2007-09-09):
晶体振荡器的等效电路图是两个支路的并联,一个是RLC,一个是RC,在振荡电路设计时,不知道如何设置初始值才能使得该振荡电路振荡起来。各位大侠,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初始条件的设置。

网友:
无需设置什么初始条件,不过大概要几十到100多毫秒才能震荡起来

楼主:
对于频率上百兆的也需要这样的时间啊?根据计算出来的结果,只要几百us啊。

楼主:
顶一下,
希望大侠不吝赐教啊。
我觉得初始条件还是需要的啊。电感电容的初始电流电压条件。
初始条件设置后,它是阻尼衰减的……

网友:
加个初始电流。不过要起振还是挺长时间的

网友:
先做AC分析,AC条件满足,就可以启振。
AC分析方法要正确,具体什么方法,暂且保密。。。
AC分析后的响应,有两个相位N*2pi的地方,要保证第一个地方是想要的,第2个地方的增益一定要小于0dB。
初始条件设置很简单,要么给把VDD换成一个1000V降到VDD的脉冲电源,
要么给电感加初始电流,几十nA足够
good luck

网友(2010-06-13):
楼上的NB,还保密呢

网友:
只需要enable或是上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