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AD转换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7-09-10):
菜鸟请教滤波器问题                                                                                                    我最近在做已个AD转换的试验,用FPGA产生了已个20MHZ的时钟用于AD采样,但时钟带了一个大约2KHZ,200mv的干扰,对输入的模拟信号影响很大。我自己感觉对地和电源的能做的抗干扰的措施都做了,数模分开,加电容,电感隔离。。。。。但是无法消除时钟带来的干扰.
请教各位大哥如何去掉这个2KHZ的干扰 ,并保留20M的时钟呢?

网友:
不知你说的电感,电容隔离是怎么作的。

在A/D的输入端口加个电容到地滤波看看。取104P的即可。

网友:
高通滤波算了……

网友:
好书呀就是要顶!好书呀就是要顶!

网友:
我只做过采保
还没做过整个的ADC,所以不是很清楚
来学习的

网友(2007-11-14):
串入一电感

网友(2008-03-25):
现在我也在做个FPGA的高速数据采集板
有什么资料可以共享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