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低通数字滤波的朋友

楼主(2007-09-10):
做的串行输入口需要滤除噪声,我对FIR滤波不熟,有哪些结构可以不用乘法器,利于硬件VLSI实现的?我知道有RRS的结构,不知有什么其他的?

网友:
原则上常系数滤波器 并不需要 乘法器 来实现,还有CICl滤波器是只有加法的

网友:
If the clock frequecy is much higher than data rate, multiplier can be shared. Or multic-cyle multiplier can be used to reduce the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