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时钟频率问题...高手进啊...

楼主(2007-09-11):
我做了一个小的verilog程序,选定了altera的CPLD:EMP3128ATC100-10
可是,时序分析结果只能跑47.3M;
而选用FPGA器件则时序分析结果可以跑230M,而我们的项目想跑100M的时钟,
请问其中差距原因呢?如何提高CPLD器件中的频率?这是一个时序逻辑电路。

网友:
正确的选择器件

从你描述中可以看出,你选择CPLD与你用来做比较的FPGA可能不在一个速度等级,不能拿来直接比较。单从器件的速度特性看,在相同工艺下FPGA的速度要比CPLD快,另外由于二者内部结构不一样,也可能导致相同设计在FPGA与CPLD之间时钟速度相差比较大,所以现在高速、复杂的数字设计都是选用FPGA的,CPLD用于低速、小容量的场合比较合适。你可以先确定你选择的CPLD的速度等级(一般FPGA/CPLD的datasheet中都有说明,有pin2pin的延迟参数等,还有就是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器件中能跑多快),再评估一下你的设计有没有提高速度的余地,这个余地有多大?最后正确选择器件种类以及型号。

楼主:
一般CPLD可以跑多少的时钟频率啊?
我用的是EMP312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