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电路图的呢?

楼主(2007-09-11):
大家都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电路图的呢?
我指的是在WINDOWS的环境下,有没有可供下载的绘图软件呢?

网友:
这得看你画的电路图是做什么用,如果是写文档,发表之类,就用Office套件中的Visio撒;如果是画完schematic还要仿真,可以用Laker-A

MS,再导出网表,稍作修改就可以在Hspice中仿真了

楼主:
但是,我在Visio里面怎么找不到CMOS的符号哩?
里面的场效应管都是一条实线,一条破折线的
我想要的是两条实线的图形啊,最好只有3个端口(D,G,S),B端口省略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在Visio里面怎么找不到CMOS的符号哩?
里面的场效应管都是一条实线,一条破折线的
我想要的是两条实线的图形啊,最好只有3个端口(D,G,S),B端口省略的那种

如果你觉得Visio里自带的管子不好看,那就自建模具撒,想画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再进行调用也一样的

网友(2007-10-28):
正在学OrCAD

网友:
我以前一直用potel,现在改学OrCAD

网友:
PROTEL不好吗?为何用其他软件?

PROTEL不好吗?为何用其他软件?

网友(2007-12-27):
visio for paper work

网友:
why must be in windows platform? If you are writing a document, the schematic diagram in elsewhere such as linux platform can be snapshoot and pasted in your document.

网友:
  你们可以下载workview啊,
它既可以画版图,又可以提取网表做仿真呢

网友:
cadance virtuso for ic design

网友:
我只会用cadence,老土了

网友:
board用orcad,pads
ic用cadence

网友:
最近也在学orcad

网友:
畫電路圖

可以用的軟體很多

visio

protel

autocad

circuit maker

网友(2008-03-06):
晶体管级的用cadence、mentor等;板级的用protel、Orcad、power PCB等

网友:
visio比较漂亮
自己画

网友(2008-04-21):
可以自己画一个cmos的符号!

网友:
不知楼主说的是什么电路图
如果是仿真的电路图,那就是candence下面
如果是文档里的电路图,那就是visio
如果是PCB版图,那就是protel

网友(2010-01-30):
我现在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2008 Summer,以前用的是Protel99se

网友(2010-04-24):
viewlogic, visio , tanner, protel 都用囉,看用途而定

网友:
可以试下 LINEAR TECHNOLOGY的 LTSpice,,可以绘制简单的电路图,,

网友(2010-08-31):
Virtuso先装虚拟机VMware,再装Linux 9.0,继续装Cadence ic5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