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dgap 核心问题

楼主(2007-09-11):
请问如果采用op的current mode bandgap,它的PSRR和什么有关,怎么样提高PSRR。怎样仿真和实际接近。
谢谢各位

楼主:
非常感谢有成功经验的大牛给与指点。

楼主:
欢迎各位讨论阿。

楼主:
有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那个大N帮忙啊?

网友:
我也想问,顺便说说电压型的

网友A:
BG本身对DC的VDD 变化有补偿作用,另外内部的反馈AMP/OP闭环回路对低频(受增益带宽积限制)的Power Noise也有抑止作用,对于高频的Power Noise,为了提高PSRR,可以加入Power Filter去处高频的Power Noise.

楼主:
email_gz
  你好
BG本身的补偿作用怎么理解,另外,实际的BG的PSRR有多大。没有其它pre-regulation.filter.

楼主:
email_gz rZ:B_7wn
  你好x'a-A-a4]'B
BG本身的补偿作用怎么理解,另外,实际的BG的PSRR有多大。没有其它pre-regulation.filter.

网友:
你好:
  我做的BG是CMOS工艺下基于OP的反馈的BG,主要用在Serilink Link的偏置系统上,因此对BG的要求不是特别的苛刻.但是由于该系统存在很高频的电源噪声,因此可以用Decap构成很简单的RC Filter压制高频的电源噪声.至于低频的电源噪声其实可以利用闭环的OP的反馈来压制/补偿.我们知道一阶的BG参考输出表达式是和VDD无关的,因此对静态或者DC的电源变化是不受影响的.而引入的闭环OP系统,再其闭环带宽之内对低频的电源噪声所以起的两个PNP输入端子电压的失调进行有效补偿,因此BG参考输出和低频的VDD噪声也无关.

楼主:
你好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測試你的低频PSRR。我现在测试的和仿真的差别太大,不知道为什么?仿真90Db,测试只有50-60Db.一直困惑,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你有邮箱吗?

网友:
你的OP的DC增益多大?-3Db点(带负载Cap)在那里?
Email: email_gz@hotmail.com
        email_gz@163.com

网友:
你是如何测试的?

楼主:
測試是別人做的,好像用AP公司的什麽儀器來做的。測crosstalk,測試應該不是問題吧。用一個高阻的探頭來測bandgap電壓。

楼主:
高人給點指點吧

楼主:
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做power啊,大家都做得怎麽樣

楼主:
自己頂一下

网友:
应该和运放的增益有很大关系吧

网友:
如何仿真PSRR啊?

网友(2007-10-12):
引用 网友A:
BG本身对DC的VDD 变化有补偿作用,另外内部的反馈AMP/OP闭环回路对低频(受增益带宽积限制)的Power Noise也有抑止作用,对于高频的Power Noise,为了提高PSRR,可以加入Power Filter去处高频的Power Noise.

filter可能会是个好的办法

网友:
bandgap 的譟聲太讓人討厭暸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采用op的current mode bandgap,它的PSRR和什么有关,怎么样提高PSRR。怎样仿真和实际接近。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采用op的current mode bandgap,它的PSRR和什么有关,怎么样提高PSRR。怎样仿真和实际接近。
谢谢各位

嘿嘿,psr是有方向的,所以可以cancel

网友:
measurement especially good decouple for your ground line path
It will affect you data

网友:
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学习一下,望高人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