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GHz DDS参考源的方案

楼主(2007-09-11):
想了三种方法,都有一些困难,大家帮忙看看:
1:PLL,VCO外置,可以用adf4113,不过VCO的话,北京很难买到,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
2:集成VCO,选了adf4360,不过要求的电感是3nH,好像也不好买,质量也不好保证;
3;采用声表面波;这个成本是不是比较高。不知哪有卖的,欢迎提供货源。

大家如有成熟的方案,请赐教。

网友:
还是好好地看些文献作些仿真吧...

网友(2008-10-18):
1GHz的VCO用LC和单管做起来不是很难啊?

网友:
VCO一般可定制,很多公司都在代理国外的(mini,hittite,cougar)。国内南京、西安、成都一些研究所、公司由类似产品。
3楼所说自制,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网友(2011-10-23):
买我的吧,一定能满足你的.QQ845299899

网友:
锁相环可以实现吧,SAW滤波器国内不好订货吧我想,价钱高不说,货期还很长。国内做得好的就那么几家。不过你非得用它吗?VCO的话hittite的或者mini公司的都不错啊,国内代理商很多,货源没问题,就是订货周期长了点。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买器件为什么就限在北京呢,深圳的器件比北京丰富啊,可以从淘宝上买啊,3nH的电感难找吗?

网友(2011-12-10):
我们实验室做4.4 GHz以下的PLL,都是用ADF系列的(含片上VCO)。3 nH的贴片电感应该比较好弄到吧,并且质量绝对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