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CPLD时钟管脚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07-09-11):
请问CPLD高人:
CPLD是不是一定要从指令的管脚输入时钟信号啊?

另外,可否自己在内部将此时钟四分频(将100MHz CLK 分为25M的 IN_CLK),
然后内部时序电路改由这个IN_CLK同步触发可以吗?

楼主:
自己顶起来!

自己顶起来,高手指教啊!
如何实现内部分频??

网友:
不一定用时钟管脚,不过用时钟管脚自动进行时钟布线,驱动能力强延时小。
尽量不要使用内部时钟分频,否则会引入很多的时钟。而使用自带的时钟模块,或用时钟使能的形式设计。

网友:
应该使用时钟专用管脚

FPGA和CPLD的时钟输入应该使用时钟专用管脚,通过时钟专用管脚,时钟输入信号才能连接到全局时钟网络,这样时钟信号才能驱动所有模块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而且内部时钟信号的skew才可能比较小;内部产生信号最好使用PLL或DLL等,否则同样难于保证时钟信号的驱动能力以及skew等参数,但如果是产生一个时钟信号驱动很少的逻辑,那还是可以通过内部逻辑实现(如:计数器等),不过在时序分析时必须确保该信号驱动逻辑部分满足时序要求,否则实际运行与功仿结果可能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