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help

楼主(2007-09-11):
从计数器中把计数值取出来赋值给数组这么对么??
aaa[1][1~8] = th0 aaa[2][1~8] = tl0
不对怎么取值啊!
subf可以这么直接赋值么??
SUBF = DADA
不对怎么赋值啊!!
救急啊 !!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帮帮忙呢!
高手们帮帮忙啊!
知道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一点;

楼主:
恩~~~ 好!我的意思是假如波特率是9600
8051芯片的计数器开始计数的时候初始值用设么??用的话怎么计算
计数器开始工作了我想随时把计数器T0或者T1中的值取出来发送到主机怎么取啊??设置一个变量把计数器的值附给它么??
往主机发送的时候怎么往串口送数据呢??设置SUBF对么??
让  SUBF=你所要发送的数据  可以吗?
谢谢指点一下啊!!

楼主:
偶是新手刚入门!
请高手和知道的指点一下啊!
不要笑话俺

网友:
通过穿口调试程序看看,就知道了

你把问题已经说情除了,而且,解决办法基本正确,实践!实践!

楼主:
谢谢!找个模拟软件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