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卡开发

楼主(2007-09-11):
请教:
  pci卡开发,+5v,+3.3v能随便用吗?都能驱动芯片吗?
还是有常用的几个。

网友:
需要根据你使用的场合确定

PCI卡按供电方式有三种:5v、3.3v以及5v和3.3v并存的,这三种板卡的金手指都是不一样的,具体可参照PCI协议,选择什么形式的板卡主要看主板的支持,我们做的一块PCI卡是5v和3.3v并存的,但使用的还是5v供电,板子上的3.3v由5v通过LDO转化过来。

楼主:
谢谢!!
我想问的是:
PCI插槽上有好几个+5V电源,都可以使用吗??
驱动板卡上的芯片。
使用这电源,有什么规定吗?

网友:
需要经过LDO或者DC/DC稳压后使用

我们做的PCI卡上的5v经过了LDO后驱动芯片的,这样稳压特性更好,至于能不能用5v和3.3v就要看你板卡能不能支持5v和3.3v并存了。

楼主:
再次请教:
我做的是用ch365控制的pci卡,分配的资源  I/O  A000-A0FFH,我在CH365与其他芯片之间加了10个LED,偏移地址00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os.h>

int main(void)
{
   int value = 0xff;
  long int port = 0xa00d;
for(;;)
  { outportb(port, value);
   printf("Value %x sent to port number %x\n", value, port);
   getchar();}
}
运行程序后,LED显示应该是00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