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convergence problem

楼主(2007-09-12):
最近在模一个电路 总是提示 intenal timestep too small  ,baidu了一下说时 内部时钟间隔太小

也找了不少方法,但是均告失败

1、变换模拟的算法,用Gear和Tear 另外尝试UIC  on 和 off
有时候在Gear & UIC on 的时候还能偶尔模出个结果, 用Tear 的话workstation直接晕倒

2、将Option中的 ITL1 和ITL2 都变大

3、改用Vpwl 代替 Vpulse 让电压源缓慢上升

4、修改输入电压的初始值。我靠,我用参数扫描扫的,从2到2.5 step 0.001 很夸张了吧,还是不行。呜呜

现在只能怀疑是用的这个烂models不容易收敛。

各位大牛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A:
试着用
.option accurate=1
同时把.tran 的steptime减小

网友:
楼主要这么高速仿真吗?跟工具有没有关系?不是很了解,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用
.option accurate=1
同时把.tran 的steptime减小

这个好像是要写hspice命令行吧,偶用candence方针应该也能在option中找到这个选项吧?明天瞅瞅

不过把steptime 改小确实有用,只不过要模比较长的时间的时候就哭了,我最近都是模1S多的transiant用1ms模都快不行了,机子又慢,一跑就是一个钟头

网友:
可能电路里那一点闲浮吧。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用
.option accurate=1
同时把.tran 的steptime减小

太感谢了,你真是高手,这次我是模温度,还是出现不收敛的情况,我尝试了很多方法,看manul什么的都不行,从现象上看好像是models的问题,总是提示models不连续,或者有负的跨导什么的,可是加上accurate=1就可以模了,不过好像不是很准确。这条语言是在哪里找到的,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