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这句语句怎么优化(verilog)

楼主(2007-09-12):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CbCr_out        <= 8'b0;
   else
      CbCr_out <= CbCr_pre[10]? 8'h00 : (CbCr_pre[9]| CbCr_pre[8]) ? 8'hff : CbCr_pre[7:0]; ////就是这个语句
end

编译后发现程序中 CbCr_out 严重影响了fmax导致达不到要求,
想把这个语句优化下以减少内部延时,请知道怎么改写比较好啊??

网友:
如果这条路径确实是critical path的话,在中间插个dff吧.
把(CbCr_pre[9]| CbCr_pre[8]) ? 8'hff : CbCr_pre[7:0]用一个reg变量寄存一下.
不过要注意满足时序.

网友:
尝试这样写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
异步清零
         CbCr_out  <= 8'b0;

else if( CbCr_pre[10] )                            //同步清零
CbCr_out  <= 8'b0;
else if( CbCr_pre[9]| CbCr_pre[8] )       //同步置位
CbCr_out  <= 8'hff;
    else
        CbCr_out <= CbCr_pre[7:0];

end
如果你的综合库中包含了带同步清零和置位的触发器,那么综合出来的结果要比你的写法性能要好,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要考虑其他方法了

网友:
也乡了解一下 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这段代码应该可以达到时钟要求的吧
请教问下karnizhu,你的写法相比有什么好处

网友:
CbCr_out <= {8{CbCr_pre[10]}} && ({8{CbCr_pre[9] | CbCr_pre[8]}} ||  CbCr_pre[7:0]);

网友:
我认为

个人意见!
  你用香农公式展开或用面积转化成速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