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式状态机进入错误状态

楼主(2007-09-12):
有人在FPGA验证的时候,出现三段式状态机进入错误状态的吗?

找遍所有代码,没有出错的地方,而且进入的那个状态,应该无条件进入下一个状态,但就是停在那不走了

网友:
如果EDA仿真没有问题,而FPGA出现的话,可能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尝试将状态机编码变化一下试试

没有看你的具体代码,不好判断引起问题的原因,不过以前我的一个设计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从代码中找不到原因,最后将状态机编码变化了一下,问题就解决了,也可能是电路确实有问题,但我们发现而已。

楼主:
parameter [`ONE_HOT_CODE_LEN-1:0]  //one-hot code
   Idle    = `ONE_HOT_CODE_LEN'h000001,

   ToClick  = `ONE_HOT_CODE_LEN'h000002,
   ClickWait  = `ONE_HOT_CODE_LEN'h000004,
   ClickDelay = `ONE_HOT_CODE_LEN'h000008,
   ClickTest  = `ONE_HOT_CODE_LEN'h000010,
   ClickSure  = `ONE_HOT_CODE_LEN'h000020,

   EnableADC = `ONE_HOT_CODE_LEN'h000040,

   SampleX  = `ONE_HOT_CODE_LEN'h000080,
   WaitXADC = `ONE_HOT_CODE_LEN'h000100,
   XADC_CSRD = `ONE_HOT_CODE_LEN'h000200,
   SaveX  = `ONE_HOT_CODE_LEN'h000400,

   SampleY  = `ONE_HOT_CODE_LEN'h000800,
   WaitYADC = `ONE_HOT_CODE_LEN'h001000,
   YADC_CSRD = `ONE_HOT_CODE_LEN'h002000,
   SaveY  = `ONE_HOT_CODE_LEN'h004000,

   ToClickUp = `ONE_HOT_CODE_LEN'h008000,
   ClickUpDelay = `ONE_HOT_CODE_LEN'h010000,
   ClickUpWait = `ONE_HOT_CODE_LEN'h020000,
   ClickUpSure = `ONE_HOT_CODE_LEN'h040000,
   Sample1_6 = `ONE_HOT_CODE_LEN'h080000,
   WaitADC1_6 = `ONE_HOT_CODE_LEN'h100000,
Save1_6  = `ONE_HOT_CODE_LEN'h200000,

   SetInt  = `ONE_HOT_CODE_LEN'h400000,
   Debugtest = `ONE_HOT_CODE_LEN'h800000,
   Debugwait = `ONE_HOT_CODE_LEN'h1000000,
   Debug_CSRD = `ONE_HOT_CODE_LEN'h2000000,
   Debugdata = `ONE_HOT_CODE_LEN'h4000000;

我用的是独热码,自我感觉应该没问题,我换一下顺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