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速AD可以用matlab来系统建模么

楼主(2007-09-12):
就是折叠插值AD,或pipeline结构的,高手们给大体说一下吧
或者推荐点相关资料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pipeline应该不需要这么做?

网友:
都可以做,
关键是要做一个能考虑系统噪声非线性等因素的模型,
能为design指出一个方向

楼主:
那请问有没有相关这些的好点的资料推荐呢

网友:
只要建构出其behavior相应的数学model,没有什么电路是无法用matlab仿真的,
就连电路的mismatch calibration都可以仿了,何况是小小的ADC

网友:
本人也在学习mixed signal电路中,认为matlab建模对系统理解和想法验证有帮助。对实际电路也只是方向性指导,有些情况,可能只是纸上谈兵,无任何用处。不知adc建模还有何作用,忘大家讨论。

楼主:
跟六楼的哥们的感觉一样

网友:
不建模,怎么能确定每个模块的指标?:)
说不定,定的太少了,或者太保守了?

网友:
應該是要建模吧~~~

网友:
maxim的网站上有对AD建模的资料。

网友(2007-11-15):
当然可以建模
建模不是每个模拟设计者都能建的
如果你能真正建模一个具体的ADC电路,说明你的水平达到系统级,而不是电路级了
我老大建了一个流水线的模,就用MATLAB语言写的,把每个部分的指标都给出,然后仿真
语言不难,难就是怎么建模型

网友:
matlab无所不能

网友:
simulink is a good way

网友(2007-12-29):
建模不难,难点是对电路的理解以及各种特性对性能的影响

网友A:
实际上,matlab的设计回首先解决所取的结构是否合适的问题,还可以帮助你了解每一个子模块的作用及重要性

如果加入由器件引入的非理想效应,这样就可以帮助你确定每一个block 的指标。

但是在实际的设计中,由于常常会借鉴成熟的设计结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matlab的建模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网友:
同意16楼的

网友(2009-03-22):
可惜不怎么会

网友:
当然可以,不同的topology有不同的建模方法,也可以加入各种非理想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matlab的设计回首先解决所取的结构是否合适的问题,还可以帮助你了解每一个子模块的作用及重要性

如果加入由器件引入的非理想效应,这样就可以帮助你确定每一个block 的指标。

但是在实际的设计中,由 ...

这样虽然能够加快design的时间,但是自己建模搭系统的话会加深对系统的认识。   好处不言而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matlab的设计回首先解决所取的结构是否合适的问题,还可以帮助你了解每一个子模块的作用及重要性

如果加入由器件引入的非理想效应,这样就可以帮助你确定每一个block 的指标。

但是在实际的设计中,由 ...

好帖,支持!

网友:
一般都可以用matlab来建模,先建模对设计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