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安装问题

楼主(2007-09-12):
初学Cadence,安装完calibre后,将lic_cal.dat生成,设置好环境变量放入.cshrc中,并将calibre嵌入到layout界面的菜单中,可是打不开Run DRC的运行界面,请教各位,遇到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原因是RP问题

网友:
可能是license没有启动,像ic5141一样,先得启动license,当然你的license格式得正确

网友(2008-01-20):
请问怎么安装啊?我也想搞

网友(2008-02-25):
打不开是怎么回事呢?
具体报什么错?
你是否正确run 你的license了?

网友(2012-02-14):
calibre的嵌入是在另一个配置文件内,我以前也遇到过这问题,加我QQ2686073827,我们可以研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是

网友:
风格和法国恢复恢复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