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大牛用ASSURA做过LVS的吗?

楼主(2007-09-12):
我用SMIC.13的工艺提取的时候只能提取出来PIN,没有DEVICE,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多谢各位了....

网友:
请教assura问题

您好,我也用的是smic13的库,能否把你的assura在.bashrc里的设置给我说一下呢
谢谢。
我的邮箱dropship08@sina.com

网友(2009-06-15):
咋没下文了呢?期待。。。。。。。。。。。。。。。。。。。。。。。。。。。。。。

网友(2011-10-18):
傳信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