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matlab仿真pll环路稳定性?

楼主(2007-09-13):
我在做一个PLL电路,是II型用二阶滤波器的结构,现在打算做一下环路稳定性的仿真
在这里下过一个matlab的建模,原帖见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74742&highlight=pll%2Bmatlab

因为我是matlab小白,不知道该用哪个模型来仿真环路稳定性(相位裕度,稳定时间),请高手赐教!

网友:
用simulink仿真就可以

网友:
除了滤波器外,还要看你用的鉴相器是什么特性的,对于宽频范围的锁定特性最好用瞬态仿真来确定

楼主:
我想仿真环路的相位裕度,必须得跑交流分析吧,不知道用matlab能不能跑?

网友(2007-11-27):
Hello,

我的作法是直接用hspice跑ac
將你的PLL電路直接輸入
例如
E1 2 0 1 0 '3.3/4.0/3.14'   $ Kd = 3.3/(4*pi), PFD
E2 3 0 LAPLACE 2 0 x xx x / x xxxx $ active pi loop filter
E3 4 0 3 0 500x $ K0
..
...
.ac DEC 100 10 300x
用measure check phase margin

調整Tau1, Tai2 Tau3, get 你要的OmegaT (0db的角頻率)
Zeta (0.7 -  0.8), Phase Margin target 50 - 60,
(Chek Bode plot)
回到IC電路run mos level spice simulation 做比對
差異不會很大

网友:
可以把振荡器和电荷泵用受控源代替,这样就可以直接用电路仿真软件仿真了
更方便的方法是上网下一个小软件,这种小软件网上很多的,搜搜就一大把

网友(2018-01-09):
谢谢分享经验,先学习了

网友(2021-05-19):
楼主解决了吗,师兄也让我仿环路稳定性

网友(2022-05-23):
我感觉还是没人说明白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