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812 AD

楼主(2007-09-13):
由于对于AD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所以小弟直接采用2812自带的ADC,但是采用示例程序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转化后的值与输入值有很大的差别。查询ADCREFP和ADCREFM两管脚的输出,一个是0.9V左右,一个是0.2V左右,与参考资料上面所说的参考电压2V和1V有很大的差别。自认为可能是硬件配置有误,我的配置如下:ADCREFP和ADCREFM两管脚都通过一个10uf的电容接地(因为是直接用这两个管脚的输出作为参考电压),参考资料要求是用陶瓷电容,但市场上没有找到10uf的陶瓷电容,只要采用胆电容(这应该不是问题的根源),ADCRESEXT管脚通过24K的电阻接地,与所要求的24.9K相差无几,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2007-12-25):
不得不顶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