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栅源电容的

楼主(2007-09-13):
P.E.Allen在书中提到的有关栅源电容在饱和区得到(2/3)*c2
请问这个系数2/3是怎么样得到的呢?如果只是假设,这样假设的好处又是什么啊?
多谢指教

网友(2007-10-14):
如果你看书够细的话,应该能找到作者对这个系数的解释的,这是一个经验数据

网友:
我的理解是,在饱和区,由于夹断效应,使得栅漏电容为零,栅源电容约为原来总电容的三分之二,这是一个近似的结果,可以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
PAUL R.GRAY 那本书上有解释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在半导体物理的相关书籍中已经找到了相关推导,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