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options post=?的问题

楼主(2007-09-13):
在仿真时,一开始定义 .options post=2,我跑了40us,为什么avanwaves只能显示出不到8us呢??
我的时钟信号是100meg的
难道是因为点太多了吗?还是什么??????
我如果用post=1,跑到20us多一些,然后就出现错误
晕了……

网友:
.option post主要是设置输出数据的格式。
post=1,输出的数据为二进制格式,相同数据下,文件比较小。
post=2,输出的数据为ASCII码,文件要大一点。
还有post=3,是一种专业的格式,文件会压缩得很小,但是会出现一些锯齿形状的非连续波形,比较适合与数字电路等对精度要求不高的电路

楼主:
我如果定义post=2,可以跑完电路,但是在波形显示的时候不行啊,不能完全显示啊!

楼主:
是不是需要家电什么别的语句才行啊???????

好像我输出的文件都很大呢,要4g左右呢

楼主:
avanwaves的显示问题么?它只能显示多少多少个点或者什么吗?
我设置post=2的时候,电路明明跑完了,我还有print从0ns到40.960ns的某个电流值
可就是avanwaves只能显示出一小部分……

网友:
你可以把.option和.tran的设置列出来吗?
你说你产生的.tr0文件有4G,感觉有点大,最好不要显示不需要的信号,
我们一般的设置post=1就行了,这样的文件比较小点。
如果是awave的问题,可以试着用其它软件来看,比如debussy,cosmosscope等。

楼主:
恩!多谢!
我知道是我的。tr0太大了,已经超出ft32文件的最大量了
怎么压缩它呢?不需要显示的节点的怎么让它不显示啊

网友:
.option probe
.probe v( ) I( )
你要显示的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把不需要的信号去掉,只显示想要的仿真结果
。probe

网友:
原来是这样!嗬嗬,多谢楼主和楼上各位的解释!

网友:
4G那么大???太夸张啦

网友:
很正常,特别是PLL,ADC,若是所有点都probe

网友:
直接post ,不加=也可以呀,它会自己选择

网友:
用 .option probe
和 .probe
来存你想看的信号就好..
不要全部存~~

网友:
好久每来了

网友(2007-11-02):
你可以分几段跑的,好像要用到 save 和 load 语句

网友:
.option 一般用来做什么啊???

网友(2010-05-15):
谢谢,正在学习中,有学习了一点!!1!!!!

网友(2012-07-09):
谢谢各位的讨论 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2014-04-20):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