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yclone芯片支持pci标准的问题

楼主(2007-09-14):
请教:对于cyclone芯片上的BANK1和BANK3支持PCI标准,我将fpga与pci9054相连接,是不是应该把9054的loca端的线都链接到fpga的bank1和bank3呢?连接其他两个bank可以吗?

网友:
俺理解是不需要的,你又不是那FPGA做PCI桥,你的FGPA访问的是9054的本地总线,访问的不是PCI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