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仿真通道间的差异?

楼主(2007-09-14):
设计的电路有几个独立的通道,请问怎么用仿真的方法来评估流片后通道之间的差异性?

网友(2009-04-12):
请问楼主这里的“通道”是指什么呢?电路里的通道,是吗?就是“通路”的意思吗?

网友:
如果你已经有了layout,应该可以通过post-layout仿真来观察不同通道间的差异。
如果没有,可以用Monte-Carlo仿真,不过这个方法是基于统计学原理的,要得到可靠的结果,需要大量的仿真。
一个好的版图应该可以减小不同通道间的差异,但想完全消除的话应该是很困难的。如果想要进一步调节的话,就要在设计上考虑,在电路上加入可调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