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深亚微米下mos管的沟道调制系数

楼主(2007-09-14):
请问在深亚微米情况下nmos/pmos
沟道长度调制系数大约为多少啊

ps:例如0.18um 0.25um==

网友(2009-10-07):
仿真后自己算吧 这个工艺库没有给

网友(2010-08-04):
楼上要怎么个仿真好

网友:
先让一个Pmos 或者Nmos 工作在饱和区,然后用Hspice的提取相关MOS管参数就可以计算出来的(gds约等于Id*lam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