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减法器

楼主(2007-09-15):
模拟(电压,电流,或者电荷)减法器一般采用运放。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不采用运放的减法器。

网友:
简单diff pair

楼主:
请教LZ,差动电路能做到1G左右?并能保证72dB的THD。

楼主:
diff pair的线性度比较差。如果输入 是几百毫伏的正玄信号,即便采用局部反馈, 也很难做到10位的精确度. 请问大家有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