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这道题怎么做

楼主(2007-09-15):
这是2005年炬力招聘analogdesignengineer笔试题目中的一题
望高手指点哦!!!

题目

题目

楼主:
注:左边管子下的电阻也是100k

网友A:
两倍电压放大器?放大倍数为两电阻比率。优点可能为:比率较精确,克服温度效应。不知复制电路有啥作用。

楼主:
各位大侠都在哪呀

网友:
Vo=2vin;

the right input nmos Vgs
the left input nmos  Vgs+vin.
the right resistance current I1=kVgs/100K
the left resistance current I2=k(Vgs+Vin)/100K
the output Vout=R(I2-I1)=200K*(k*Vin)/100K=2*vin.

source fellow, set the k=1;

网友B:
如何保证两个N管的VGS相等?因为两个100K电阻的电流不一样,
还是不是太明白

楼主:
6楼的说
the right resistance current I1=kVgs/100K
这个表达式怎么来的啊
100k电阻上面的那个管子的栅电压是Vgs,可是电压又不是直接加到电阻上啊,还有一个nmos的Vgs压降哦

网友:
不是一個精確的2:1電路,不知道在實際中用在什麽地方

楼主:
呵呵
这道题目是炬力的笔试题,我从资料共享区下的
当时回帖的都说题目简单啊 基础啊 现在也不知道这些大侠飞哪去了!!!
----------------------------------------------------------------------------------------------
我用XFAB 0.6um工艺仿真了一下
的确系统的Vo随Vin而变化
但不是精确的两倍关系,从曲线上看,系统的线性度还是可以的,估计是源级反馈电阻很大的原因

网友:
the answer is Vout = Vin * 200k*gm/(1+100k*gm)~2Vin

the left voltage, V1=Vin+Vgs
right ,    V2=Vgs

the left current, I1=V1*gm1=(Vin+Vgs)gm1
right         I2=V2*gm1=Vgs*gm1

gm1=gm/(1+R)

Ir=I1-I2=Vin*gm1

Vout=Ir*2R=Vin*gm1*2R=Vin*2R*gm/(1+R)=Vin*200k*gm/(1+100k*gm)~2*V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保证两个N管的VGS相等?因为两个100K电阻的电流不一样,
还是不是太明白

the same operation poi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倍电压放大器?放大倍数为两电阻比率。优点可能为:比率较精确,克服温度效应。不知复制电路有啥作用。

How do you get the conclusion?

accurate? independent on temp?  I donot think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