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优化出错

楼主(2007-09-15):
在最近在使用ads优化是老是提示出错,请问这是出了什么问题?
ps:下面是提示出错的信息!

Simulation / Synthesis Messages

Status / Summary

hpeesofsim (*) 2005A.400 Aug  5 2005 (built: 08/05/05 23:50:48)
Copyright Agilent Technologies, 1989-2005.
OPTIM Optim1[1] <<string/GEMX netlist>>  optIter=(0->500)
SP Optim1[1].SP1[0] <<string/GEMX netlist>>  optIter=0  freq=(900 MHz->2.5 GHz)
,,,,,,,,,,,,,,,,,,,,,,,,,,,,,,,,,,,,,,,,,,,,,,,,,,,,,,,,,,,,,,,,,,,,,,,,,,,,,,,,,,,,,,,,,,,,,,,,,,,,,,,,,,,,,,,,,,,,,,,,,,,,,,,,,,,,,,,,,,,,,,,,,,,,,,,,,,,,,,,,,
Iteration/Trial #0:
  CurrentEF: 1758.72811279172
  Optimization variables:
    MOSFET2.Width = 97e-06
    MOSFET1.Width = 53e-06
    Term1.Vdc = 1.01039
SP Optim1[1].SP1[1] <<string/GEMX netlist>>  optIter=1  freq=(900 MHz->2.5 GHz)
,,,,,,,,,,,,,,,,,,,,,,,,,,,,,,,,,,,,,,,,,,,,,,,,,,,,,,,,,,,,,,,,,,,,,,,,,,,,,,,,,,,,,,,,,,,,,,,,,,,,,,,,,,,,,,,,,,,,,,,,,,,,,,,,,,,,,,,,,,,,,,,,,,,,,,,,,,,,,,,,,
Iteration/Trial #1:
  CurrentEF: 1646.2023514663
  Optimization variables:
    MOSFET2.Width = 150.692e-06
    MOSFET1.Width = 113.361e-06
    Term1.Vdc = 793.104e-03
SP Optim1[1].SP1[2] <<string/GEMX netlist>>  optIter=2  freq=(900 MHz->2.5 GHz)
,,,,,,,,,,,,,,,,,,,,,,,,,,,,,,,,,,,,,,,,,,,,,,,,,,,,,,,,,
,,,,,,,,,,,,,,,,,,,,,,,,,,,,,,,,,,,,,,,,,,,,,,,,,,,,,,,,,,,,,,,,,,,,,,,,,,,,,,,,,,,,,,,,,,,,,,,,,,,,,,,,
Iteration/Trial #2:
  CurrentEF: 1618.15702697309
  Optimization variables:
    MOSFET2.Width = 347.856e-06
    MOSFET1.Width = 125.68e-06
    Term1.Vdc = 1.17205
SP Optim1[1].SP1[4] <<string/GEMX netlist>>  optIter=4  freq=(900 MHz->2.5 GHz)
,,,,,,,,,,
******************************************
***** Abnormal Simulator Termination *****
******************************************
The simulator has unexpectedly terminated.

网友:
看似不像优化器出错而是电路仿真出错,因为优化参量已经给出了.建议你单独将出错部分的参量值赋给电路然后作仿真,看是否会出现同样的错误.应该是电路不收敛类似的原因造成的,而这往往是因为电路结构不合理造成的.

楼主:
可能不是电路问题吧
因为我只要优化全部删除重新设置
有可以了
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问题

网友A:
这个不难理解,说明可能是你的电路对某组参数会仿真失败.当你删除优化后如果初始设置没有改成出错时的设置,那么不会出错.

对于优化而言,不是一定会选到让你的电路仿真失败的设置,所以看上去会有时有有时没有.

当然,仅凭猜测,楼主自判为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理解,说明可能是你的电路对某组参数会仿真失败.当你删除优化后如果初始设置没有改成出错时的设置,那么不会出错.

对于优化而言,不是一定会选到让你的电路仿真失败的设置,所以看上去会有时有有时没有. ...

这应该是属于软件问题还是电路问题哦

网友:
首先所有的电路仿真都是基于模型的,而模型并不是对所有场景都有效的。这就造成在某种场景下电路仿真会给出错误的结果。

或许你会想电路是按照实际情况搭的总归不会错,但是你在做电路仿真时的模型是否支持是需要仔细确认一下的。

当然,这还只是猜测而已。

楼主(2007-11-13):
现在基本知道是为什么出错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rf design的破解不完全啦

网友(2016-06-03):
hpeesofsim (*) 390.shp Nov 21 2012 (built: 11/21/12 12:56:57)
Copyright Agilent Technologies, 1989-2012.

OPTIM Optim1[1] <chapter4_lib:s_opt:schematic>  optIter=(0->125)

SP Optim1[1].SP1[0] <chapter4_lib:s_opt:schematic>  optIter=0  freq=(100 MHz->4 GHz)
........................................
-------------------------------------------------------------------------------
Simulation finished with errors.
-------------------------------------------------------------------------------

Resource usage:
  Total stopwatch time     =     0.92 seconds.
--------------------
Simulation terminated due to error.
--------------------

网友:
大神帮我看看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