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的相躁仿真

楼主(2007-09-15):
相躁图 在带宽后面会有很大的上翘的尖 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呢 是spur还是cp的各种效应照成的??

楼主:
只是几十m的pll 其他指标都还可以 1m的时候有70dbc 就是后面有个很大的向上翘的尖 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谢了

网友:
不清楚你的尖是什么样的,
如果是在带宽处phase noise的psd向上翘,
那是pll的jitter peaking引起的,或者说是pll环路zero引起的。
l

楼主:
终于有人来解答了:)
是在带宽后面 很大幅度的上翘 隔段频率就有 是怎么造成的呢?

楼主:
忘了说了 是用spectre仿的
怎么没有人呢

网友:
phase noise在带宽处上翘,是因为pll环路设计的相位裕度不够

网友:
对的,楼上说相位裕度的问题, 其实我在测试的时候遇到过这样子的情况,
有的时候CP受到数字电路的干扰或者PLL内部有些模块出现微振荡,也可能的。
如果是用spectreRF仿真出来, 留意一下你的bias电路:)

楼主:
带宽处有点轻微上翘 主要的问题是带宽后面隔一段频率就会出现很一个大幅度的上翘 看起来就是很大的尖 不是象vco仿出来直接往下掉

网友A:
如果是环路参数有问题相位裕度不够,不会每隔一段频率就有一个上翘,
reference spur 倒是有可能,看看是在ref频率整数倍吗?
你可以把你的截图发上来

引用 楼主:
带宽处有点轻微上翘 主要的问题是带宽后面隔一段频率就会出现很一个大幅度的上翘 看起来就是很大的尖 不是象vco仿出来直接往下掉

楼主:
高见! 的确是在ref整数倍 之前也怀疑过
请问 怎么去抑致spur啊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环路参数有问题相位裕度不够,不会每隔一段频率就有一个上翘,
reference spur 倒是有可能,看看是在ref频率整数倍吗?
你可以把你的截图发上来

网友A:
减小带宽
减小cp的失配,
减小cp开关的电荷注入,可以一定程度的抑制spu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带宽
减小cp的失配,
减小cp开关的电荷注入,可以一定程度的抑制spur

谢谢swicap兄
不过做cp以来 就一直没有太弄懂树上提的开关的电荷注入的意义 是说的由于电容的作用带来电荷共享吗?

网友:
hehe,pll难做啊

引用 楼主:

谢谢swicap兄
不过做cp以来 就一直没有太弄懂树上提的开关的电荷注入的意义 是说的由于电容的作用带来电荷共享吗?

网友A:
电荷注入和电荷共享是两个概念,
一些教材都有详细的描述,比如razavi的那本教材
你可以认真读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注入和电荷共享是两个概念,
一些教材都有详细的描述,比如razavi的那本教材
你可以认真读读

看的翻译版 阿贵老师实在翻译的中文不好读懂啊
不过我想问下
1 怎么去仿cp的mismatch 看到别人仿出来的图都是扫控制电压 不知道怎么去扫出来的
2 还有 试着重新又做了cp 还是出现了大的spur 问下swicap兄 你一般电压的纹波单独仿多大 pll里多大为合适

网友:
我马上要做这方面东西了

网友(2007-11-28):
高见高见

网友:
是不是参考频率引起的杂散?

网友:
能说下,怎么仿真vco的噪声吗?

有谁知道怎么仿真VCO的噪声,用cadence的spectre,我的vco是环形振荡器实现的。知道的回个话!

网友:
vco相噪可以用spectreRF的pnoise+pss来仿或eldoRF的sst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