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matlab出致命错误

楼主(2007-09-16):
装matlab出灾难性错误,unable to start the application-the class files could not be loaded,不知道什么原因,我重装msjavx86.exe 也没用,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不是安装盘的问题

网友:
建议换一张安装盘

网友:
换一个安装程序好了

网友:
试一下把安装文件拷到硬盘再从硬盘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