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ura作LVS老报unbound pin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9-16):
pin应该是name binding 的吧,

原理图和版图中的pin name 及属性设定得都是一样的,还是报unbound pin的错,不知道哪儿的问题。。。。。。。

只有用global pin不会出这个问题。

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大牛吗?

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
能请教你一下Assura在.bashrc里怎么设置吗

Ic5141  assura314

我的邮箱dropship08@sina.com
谢谢!!!

网友(2009-05-09):
我也想知道ASSURA在.bashrc里咋配置,希望哪位大哥帮帮,给个样例!谢谢!

网友:
ASSURAHOME=/路径/ASSURA317USR1
ASSURA_BIN=$ASSURAHOME/tools/binASSURAHOME/tools/assura/bin

网友:
我遇到过unbound device的错误,原因是原理图中有些symbol没有对应的layout view,比如用了analogLib库中的元件,
可以供你参考。

网友(2009-07-31):
为什么assura还要在。bashrc文件中配置,我的直接可以用啊

网友:
说的是path的设定把

网友(2013-09-14):
同求解阿!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2018-07-19):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
把pin label放到pin上。。。。

对  没错 我就是菜鸟

解决方法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