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tcpip的芯片?

楼主(2007-09-17):
是要从将c源码看懂然后转换成verilog么

小弟的第一个项目,对这些东西的具体做法都不懂
还没有头绪
头疼啊

网友:
如果要完整的实现整个TCP/IP协议,最好还是在处理器上用C实现,直接使用verilog描述综合得到hard-wired逻辑,灵活性太差,工作量也很大,但是如果只是针对某个具体的运用设计一个专用的TCP/IP硬件处理引擎还是可以的。

楼主:
不需要完整的协议
主要就是传输层的tcp和网络层的ip协议
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可以借鉴?

网友(2010-10-08):
华盛顿大学路易斯分校的ARL实验室以前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你可以去看看,可能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