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SD paper 关于ESD管W/L如何选择的

楼主(2007-09-17):
如题
另外,当无电源时,ESD还起作用吗?

网友(2008-01-03):
google上查查渴明道的文章吧

W/L很多fundry会给出ESD设计

不给的话。。。。就麻烦些

楼主(2008-07-30):
经验值20~50um

网友(2008-09-22):
ESD防的就是无电情况下的器件静电击穿

网友(2010-04-16):
tong yang de wen ti...

网友:
没电源就没有用了吧。。。

网友:
如果没有电源/地的话,如何形成放电通路呢?

网友(2010-12-28):
没电源还是有作用的把,ESD不只是人体模式.只要有静电,就起作用.

网友(2011-12-23):
对于ESD问题,跟有没有电源没有关系,当带静电的人或者物体接触到芯片的任何一个pin脚,然后任何其他pin脚接地,就构成了一个ESD释放回路,这样就会打坏芯片。
所以要做ESD保护器件和电路。
对于ESD保护器件的大小,一般foundry都有提供一个rule,但是一般都比较保守,如果要优化ESD保护结构,还是要靠经验的。

网友:
先用tcad模擬,之後try and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