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rescaler怎么翻译

楼主(2007-09-17):
请教 prescaler怎么翻译,翻译成“预分频器”,还是“预比例器”,都觉得不是很恰当。经常用在timer中,它与“timer”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2009-08-31):
就翻译成预分频器

受逻辑单元的限制,某些数字电路比如鉴相器所能处理的频率是有极限的
对于超出这一极限的高频率就需要使用prescaler预先处理一下
与timer最大的区别在于,prescaler的输入信号往往是模拟信号
而输出信号则是适合数字电路处理的方波

网友:
every one is using 预分频器

网友:
预分频器,
前级分频器
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