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编译结果是怎莫回事?来帮帮忙吧!!!

楼主(2007-09-17):
8位alu程序,用quartus11编译后有以下几个警告,使怎摸回事呢?多谢了!

Warning (10631): VHDL Process Statement warning at alu181.vhd(16): inferring latch(es) for signal or variable "FZ",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process

Warning: Output pins are stuck at VCC or GND
        Warning: Pin "COUT[1]" stuck at GND
        Warning: Pin "COUT[2]" stuck at GND
        Warning: Pin "COUT[3]" stuck at GND
        Warning: Pin "FZ" stuck at GND

Warning: Following 4 pins have nothing, GND, or VCC driving datain port -- changes to this connectivity may change fitting results
        Info: Pin COUT[1]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COUT[2]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COUT[3]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Info: Pin FZ has GND driving its datain port

仿真后有上百个警告,到底是怎摸回事!!!!来帮帮吧。我晕了!!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4.03 ns of duration 0.59 ns on node "|ALU181|Add13~60"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4.04 ns of duration 0.28 ns on node "|ALU181|Add8~63"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4.58 ns of duration 0.31 ns on node "|ALU181|F9~101"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5.68 ns of duration 0.25 ns on node "|ALU181|Add11~60"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5.73 ns of duration 0.59 ns on node "|ALU181|Mux5~221"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5.81 ns of duration 0.23 ns on node "|ALU181|Add11~60"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5.93 ns of duration 0.49 ns on node "|ALU181|Add15~53"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6.06 ns of duration 0.48 ns on node "|ALU181|Add15~53"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6.43 ns of duration 0.23 ns on node "|ALU181|Add11~62"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6.43 ns of duration 0.23 ns on node "|ALU181|Add11~64"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6.43 ns of duration 0.23 ns on node "|ALU181|Add11~66"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6.43 ns of duration 0.23 ns on node "|ALU181|Add11~68"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6.43 ns of duration 0.23 ns on node "|ALU181|Add11~70"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6.68 ns of duration 0.48 ns on node "|ALU181|Add15~55"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6.68 ns of duration 0.48 ns on node "|ALU181|Add15~57"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16.68 ns of duration 0.48 ns on node "|ALU181|Add15~59"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3.6 ns of duration 0.56 ns on node "|ALU181|F[0]"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4.4 ns of duration 0.95 ns on node "|ALU181|Mux8~483"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4.79 ns of duration 0.78 ns on node "|ALU181|COUT[0]"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4.79 ns of duration 0.78 ns on node "|ALU181|CO"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5.14 ns of duration 0.35 ns on node "|ALU181|COUT[0]"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5.14 ns of duration 0.35 ns on node "|ALU181|CO"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5.24 ns of duration 0.21 ns on node "|ALU181|Mux6~233"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5.82 ns of duration 0.14 ns on node "|ALU181|F[3]"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5.97 ns of duration 0.83 ns on node "|ALU181|COUT[0]"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5.97 ns of duration 0.83 ns on node "|ALU181|CO"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6.42 ns of duration 0.6 ns on node "|ALU181|F[3]"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6.6 ns of duration 0.18 ns on node "|ALU181|F[3]"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7.12 ns of duration 0.52 ns on node "|ALU181|F[6]"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7.47 ns of duration 0.35 ns on node "|ALU181|F[6]"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7.84 ns of duration 0.21 ns on node "|ALU181|Mux3~219"
Warning: Found glitch at time 28.73 ns of duration 0.32 ns on node "|ALU181|F[0]"

网友:
Warning (10631): VHDL Process Statement warning at alu181.vhd(16): inferring latch(es) for signal or variable "FZ",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process
由于你没贴代码上来,初步判断你的“FZ”信号被综合为锁存器,可能是使用了if赋值但确没有else,即不完整的信号赋值导致。可以检查检查你的代码。

Warning: Output pins are stuck at VCC or GND
        Warning: Pin "COUT[1]" stuck at GND
        Warning: Pin "COUT[2]" stuck at GND
        Warning: Pin "COUT[3]" stuck at GND
        Warning: Pin "FZ" stuck at GND
上面的warning是你的COUT[1:3]逻辑综合后恒为低电平,这应该也是你的设计问题,具体原因查查关COUT的逻辑那部分,也有可能是与之相关的逻辑引起的。

后面的警告说明你设计中有些路径中在会出现毛刺,组合逻辑因为竞争和冒险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只要不影响后级操作就行了,也可以采用寄存器寄存的办法消除这些毛刺是指不继续往后级传递

网友(2009-03-10):
谢谢楼上的,,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