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SIC。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楼主(2007-09-17):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公司想在我们的产品上加上一些电气控制,并且希望能够具备一定程度的自动化。因此我们想在系统上加一块集成电路板,具有简单的控制和判断功能。但是我们公司不是做这方面的,也就是需要进行委外的设计和生产。公司已经把任务交给我,但是本人对集成电路这块懂的很少。希望在这里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现在主要有以下的几个问题,搞不太清楚。
一:我们的系统中有24个输入,有16个输出。如果要进行委外的设计,我必须要表述清楚我的逻辑要求。可是24个输入的话,列出逻辑功能表的话,那不是得有224方种可能,工作量太大了。有其他好的方法没?
二:如果我给对方的设计人员提供如下的描述,电路设计人员能够理解吗或者说这样的逻辑功能的实现对于设计困难吗?
举例:
初始状态所有的状态都为0
  当系统出现如下变化时 Input1 input20变成1,持续2S后再变成0input4input5均为0,其他输入无论高低电平,output156输出为1 output310S后从0跳变至1,持续2min后,从1变成0,如此反复运做4次,4次运行完成后,所有输出恢复为0。其间input4input5只要有个变成1,循环立刻结束,所有状态还原成0
另外我希望我们的集成电路能够和电脑通信,我能从电脑上看到当前状态下,所有的输入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并且在未连接电脑的情况下,集成电路上能够有个数字式故障指示灯。
三:集成电路能否具有可更改性,我是否可以通过软件升级,对output3循环中的各个时间以及循环次数进行调节。又或者能够用一种通用电路,使得我能够在不改变硬件的情况下对逻辑功能进行更改,这种更改可以具备多大的自由度?
四:委外设计完成后,有什么办法能够确认他们的设计符合我的要求。有什么简单易用的软件吗?
五:对于一个24输入,16输出,比较复杂的电路系统设计的成本是多少?
六:如果设计通过后,要进行批量生产的话,一块电路板的成本是多少?
现在公司限定一个星期内,要我交出可行性报告,真是太头疼了,希望各位兄弟姐妹们能够给我指点指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了你的描述,其实你要求设计的电路板功能并不复杂,算是比较简单的逻辑控制电路,使用低廉的单片机或者CPLD就可以完成,熟练的电路设计工程师用的普通的逻辑门都能搭建,不过使用单片机或者CPLD会更简单,考虑到软件的升级性话,那选用一款管脚数符合要求的单片机就能胜任,具体如下:
(1)你无需用什么真值表描述电路的功能,使用自然语言将电路需要实现的所有功能完整的讲清楚就行了,在做的过程中与委外多交流沟通。
(2)满足你所描述的输出功能,使用单片机编程控制输出管脚即可;至于与电脑通信,选用一款带UART的单片机即可,软件的升级可以通过改变单片机的程序实现。
(3)该电路成本不高,具体与委外交涉过程中把握。
(4)可行性报告可以去网上参考相关的控制类的单片机设计。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
看来要先去借2单片机的书来看看了。
诶,隔行如隔山啊,痛苦~

网友:
加油

哥们,加油,其实确实不难。自己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描述,其实你要求设计的电路板功能并不复杂,算是比较简单的逻辑控制电路,使用低廉的单片机或者CPLD就可以完成,熟练的电路设计工程师用的普通的逻辑门都能搭建,不过使用单片机或者CPLD会更简单,考虑 ...

同意,,外包也应该很好找吧。
也可以招人做啊。
兼职的都可以啊。

网友:
用CPLD就能实现你的功能吧  好象不难呢,呵呵

网友:
你要是想自己学的话最好找个人给你指导下,这样学得才快